射频标识RFID测试技术是怎样的?

楼主(2021-05-06):
射频标识RFID测试技术是怎样的

网友:
RFID 产业包含了大量的技术和应用,其中许多技术和应用与典型的通信链路不同。工程师需要能够快速和便捷地进行监管测试、标准一致性和优化测量的工具。

RSA3408A 是满足这些需求的一种工具,支持多种 RFID 国际标准、时间相关的多域测量、定制的 RFID 通信体制、多种 RFID 信号的解调和符号解码。该仪器大大提高了工程效率,同时缩短了产品投放市场的时间。不论是满足政府频谱规定、保证标签或阅读器符合特定的通信标准,还是调试一个开发中遇到的问题,RTSA 都是适合分析阅读器和标签所发出的 RFID 信号的独特工具。

网友:
     每一个 RFID 通信系统都必须通过监管要求并符合所用标准。

网友:
    RFID 技术有几个不同寻常的工程测试挑战,例如瞬时信号、带宽效率低的调制技术和反向散射数据。传统的扫频调谐频谱分析仪、矢量信号分析仪和示波器已被用于无线数据链路的开发。然而,这些工具用于 RFID 测试时都存在一些缺点。扫频调谐频谱分析仪难以准确捕获和刻画瞬时 RF 信号。矢量信号分析仪实际上不支持频谱效率低的 RFID 调制技术及特殊解码要求。快速示波器的测量动态范围小,不具备调制和解码功能。实时频谱分析仪 RTSA(以下简称 RTSA)克服了这些传统测试工具的局限性,具备对瞬时信号的优化,通过泰克享有的频率模板触发器能够可靠触发复杂的真实频谱环境下的特定频谱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