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电路板中的电镀空洞

楼主(2021-05-06):
    如何防止电路板中的电镀空洞

网友:
    塞孔、堵孔

网友:
    为了在PCB制造过程中制造镀通孔,制造者在电路板层压板和任一侧存在的箔上钻孔。孔的壁然后被电镀,以便它将信号从一层传导到另一层。

网友:
    防止由粗糙钻孔引起的PCB电镀空洞的最好方法就是确保在使用过程中遵循制造商的指示。制造商通常会对建议的钻头数量和钻头的进给速度和速度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