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增量编码器的方向识别问题

楼主(2021-05-06):
    大佬们用过旋钮增量编码器吗?我们用的旋钮发现有个问题,本来A和B两个信号应该是电平相反的,但是如果稍微动一下旋钮就有可能出现AB电平同高同低的情况。想问下大佬们有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

网友:
    没用过旋钮增量编码器,但是用过其他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