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画面显示异常

楼主(2021-05-07):
pads layout 画面时不小心碰到了哪里,显示异常,请问怎么样返回?

网友A:
应该是按了O键再按一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按了O键再按一次就好了

好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O一下

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