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看不出是怎样temp<0 问题在哪里

楼主(2021-05-07):
  • temp取反也是大于0吧,不就执行不了if语句了吗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
  •            float tp;
  •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
  •                 DisplayData[0] = 0x40;           //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                 temp=temp-1;
  •                 temp=~temp;//取反也是大于0吧,这样不就不能显示负温度。
  •                 tp=temp;
  •                 temp=tp*0.0625*100+0.5;
  •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
  •          else
  •           {
  •                 DisplayData[0] = 0x00;
  •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                 temp=tp*0.0625*100+0.5;
  •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 /*************************************************************************************
  • *
  • 实验现象:下载程序后,在温度传感器接口处,按照丝印方向插好温度传感器,数码管就会显示
  •                         检测的温度值
  • 接线说明: (具体接线图可见开发攻略对应实验的“实验现象”章节)
  • 注意事项:
  • **************************************************************************************
  • */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 #include"temp.h"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sbit LSA=P2^2;
  • sbit LSB=P2^3;
  • sbit LSC=P2^4;
  • char num=0;
  • u8 DisplayData[8];
  •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 * 函 数 名         : delay
  •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
  • void delay(u16 i)
  • {
  •         while(i--);
  • }
  • /*******************************************************************************
  • * 函 数 名         : datapros()
  • * 函数功能                   :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 输    入         : temp
  • * 输    出         : 无
  • *******************************************************************************/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
  •            float tp;
  •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
  •                 DisplayData[0] = 0x40;           //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                 temp=temp-1;
  •                 temp=~temp;
  •                 tp=temp;
  •                 temp=tp*0.0625*100+0.5;
  •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
  •          else
  •           {
  •                 DisplayData[0] = 0x00;
  •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                 temp=tp*0.0625*100+0.5;
  •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
  •         DisplayData[1]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         DisplayData[2] = smgduan[temp % 1000 / 100];
  •         DisplayData[3] = smgduan[temp %  100 / 10];
  •         DisplayData[4] = smgduan[temp %  10 / 1];
  • }
  • /*******************************************************************************
  • * 函数名         igDisplay()
  •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输入           : 无
  • * 输出                  : 无
  • *******************************************************************************/
  • void DigDisplay()
  • {
  •         u8 i;
  •         for(i=0;i<6;i++)
  •         {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
  •                         case(0):
  •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0位
  •                         case(1):
  •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1位
  •                         case(2):
  •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2位
  •                         case(3):
  •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3位
  •                         case(4):
  •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4位
  •                         case(5):
  •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5位
  •                 }
  •                 P0=DisplayData;//发送数据
  •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                 P0=0x00;//消隐
  •         }
  • }
  • /*******************************************************************************
  • * 函 数 名       : main
  •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 输    入       : 无
  • * 输    出             : 无
  • *******************************************************************************/
  • void main()
  • {
  •         while(1)
  •         {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数据处理函数
  •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
  • }

网友:
读DS18b20温度函数获取的是int型数据。最高位是符号位,中8位是整数位,低4位是小数位。处理负数先减1再取反和先取反再加1是一回事。temp&0x8000判断正负,(temp>>4)&0x00ff分离整数,temp&0x0f分离小数。至于数据在寄存器里以原码补码什么形式贮存那是芯片制造者的事,从事应用项目开发者大体了解即可,不必深究。

网友:
建议你补习一下负数在计算机中的表示方法,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