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的占空比是如何变化的?

楼主(2021-05-07):
反激式开关电源的占空比是如何变化的?

网友:
    反激式开关电源的占空比主要由输入电压和开关电源管的耐压来决定,当输入电压变化时占空比也要跟着变化。

网友:
    直线跟斜坡的交点,
    直线是输出(负载)电压,斜坡用 三角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