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短路失效问题

楼主(2021-05-07):
有一批PCBA,用在海上环境,为了防止盐雾影响做了三防漆涂覆处理。在现场运行不到半年后,前后陆续有近10PC失效返回。厂内失效分析,在高温高湿环境下模拟可复现失效现象,测试引脚间阻抗降低到几十欧姆,X-RAY检查发现在器件引脚间存在阴影。生产工艺为: 1、无铅器件、有铅焊接;
                      2、回流面免清洗,波峰面去离子水清洗;
                      3、聚氨酯三防漆涂覆。

请问各位大佬,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短路失效?

网友:
    阴影多半是锡须、胶水和助焊剂的匹配太差了

网友:
    胶水厚度不够,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下顶不住,可能要二次涂胶或者换更好的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