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05-07):
如图,选择焊焊接后出站焊盘类似氧化的现象。焊接温度285,已经将顶部预热取消还是有这种情况。是和板材有关系吗?但是波峰焊接没有这种情况。请指教。

网友:
    选择焊没接触过,普通波峰倒是经常遇到这种透锡效果不好的情况

网友:
    图片不太清晰呀,有没有更清晰一点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