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下的HFSS怎么提取S参数

楼主(2021-05-07):
    Ansys下的HFSS怎么提取S参数?有详细步骤吗?还望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在“显示结果”那个页面有个导出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显示结果”那个页面有个导出参数

    弱弱问下,是在HFSS里把板子打开后,要进行一系列仿真后才能输出S参数是吗?我现在这个键是灰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显示结果”那个页面有个导出参数

    弱弱问下,是在HFSS里把板子打开后,要进行一系列仿真后才能输出S参数是吗?我现在这个键是灰色的

    屏幕截图 2021-05-07

网友B:
    用的是SIwav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SIwave吗?

是的,我这边已经把PCB文件导入到SIWAVE了,但是软硬结合板的叠层参数是怎么设置的?4层硬板,中间2层软板

网友:
    用的3D layout提吗?

网友:
    siwave里面有个simulation ,check之后再看compute syz parameter

网友:
    如果hfss的话,就是设置激励边界等东西之后在result里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