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ORCAD 更改BOM默认设置

楼主(2021-05-07):
在Tools->Bill of Materials菜单下打开BOM输出菜单,只要是打开一个新的DSN文件(OPJ没有生成)BOM的设置都会变成默认设置。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让每个DSN文件打开之后都能让BOM输出的菜单都像下图这样,下图是我手动改过之后的。

网友A:
没懂你的需求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怎么搞 困惑很久了  每次新项目都要改bom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你的需求

就是ORCAD默认的BOM导出的格式和我实际需要的有差异,每次导出BOM的时候我都需要重新填写过里面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怎么搞 困惑很久了  每次新项目都要改bom设置

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不使用Bill of Material出BOM,而是使用 report->cis Bill of Material->standard Bill of Material这个工具卡导出BOM,这个工具卡里面的设置是会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