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2芯片定时器分频的问题,还望大神赐教

楼主(2021-05-07):
《预分频系数为36000-1,这样计数器时钟为72MHz/36000 = 2kHz/》
以上的一段话中的预分频系数36000-1和AHP预分频,分频因子有9中选择且分别为1,2,4,8,16,64,128,256,512中的预分频系数和预分频因子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一个是36000-1这么大的数值,而另一个是1,2,4,8·······这么小的值呢?

网友:
    这个和器件手册上的不一样吗

网友:
    这个不就是速度吗?

网友:
    二进制是从0开始,36000也就是从0-35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