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wave问题

楼主(2021-05-07):
请问各位大佬们!我用siwave导入brd文件后做了切板。
将某个信号线的输入设置为port1,经过很多电阻电容后到达SMA处设置为port2
但是看S21是-30dB左右。且S11和S22回波损耗-0.1dB左右。感觉是阻拦不匹配导致,但是微带线阻抗都是按照50ohm设置,port设置也是50ohm…
请问大佬们Siwave还有什么其他要设置吗…灰常迷茫!!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

就是不理解为啥就像ads仿真一样,在器材上添加好端口后仿真的S21应该是-3dB以上呀,为啥会端口都是50ohm的时候 驻波不好 插损也不好TAT

楼主:
而且请问,siwave的port是不是类似于hfss中的lump port?

楼主:
TAT为啥全反射呀

网友B:
    你的阻容有没有使能,看你这个跟开路一样,估计是阻容没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阻容有没有使能,看你这个跟开路一样,估计是阻容没使能

    请问怎么使能呀?我根着那个workflow wizard走了一遍。但是也还是这个情况,我看了看电阻电容器都写着active,而且阻值都正常。
另外!我今天把板子又切了一下,尺寸变小后,S21就正常在-3dB以上,S11和S22还是不是很好,也在-10dB左右…还会有谐振点T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阻容有没有使能,看你这个跟开路一样,估计是阻容没使能

请问怎么使能呀?
    我跟着workflow wizard走了一遍,我看电阻电容都写着active。在那个element里面看都是有小绿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