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运放做电压跟随器可以将电流信号转电压信号嘛?

楼主(2021-05-07):
利用运放做电压跟随器可以将电流信号转电压信号嘛?

网友:
    可以利用运放搭建电流电压转换器

网友:
    接一个电阻转换成电压之后可以接电压跟随器

网友:
    先将电流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以后的就好办了  利用电阻或者霍尔元件就行

网友:
    读书的时候没有好好学运放电路,现在重新捡起课本学,后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