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删除文件

楼主(2021-05-07):
    skill里怎么删除后缀名带,1  ,2  ,3的文件。如下图

网友:
    不能直接删除吗

网友:
    win10有自带删除文件功能的

网友:
    1. axlCmdRegister("JunSkill_Clean" 'JunSkill_Clean ?cmdType "interactive")

    2. procedure( JunSkill_Clean()

    3.         shell("

    4.                 del /f /s /q  *.log

    5.                 del /f /s /q  *.dbk

    6.                 del /f /s /q  *.opj

    7.                 del /f /s /q  *.jrl

    8.                 del /f /s /q  *.cnv

    9.                 del /f /s /q  *.sav

    10.                 del /f /s /q  *.ldf

    11.                 del /f /s /q  *.csv

    12.                 del /f /s /q  *.scr

    13.                 del /f /s /q  *.iml

    14.                 del /f /s /q  *.xml

    15.                 del /f /s /q  *.dml

    16.                 del /f /s /q  *.dml,1

    17.                 del /f /s /q  *.XRF

    18.                 del /f /s /q  *.bdf

    19.                 del /f /s /q  *.tag

    20.                 del /f /s /q  *.form

    21.                 rd /s /q Indesign

    22.                 rd /s /q signoise.run

    23.                 ;想删除什么文件在这边添加即可

    24.         ")

    25.         axlUIWPrint(nil " ^_^ File Deleted  successfully")

    26. )

网友:
    allegro这有个设置项你可能用的上。

楼主:
    多谢大神,我之前也是找到了这个方法,用批处理删除文件,可以删除正常后缀的文件,但删不掉带逗号的。最近在论坛里搜出来了,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我之前也是找到了这个方法,用批处理删除文件,可以删除正常后缀的文件,但删不掉带逗号的。最 ...

       rd /s /q signoise.run

      这个代码我试了下,删不了文件夹,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我这边反复试了很多次,都可以。

网友:
    deleteFile(),括号里用正则表达式表示不行吗?"log,[1-3]$"?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我之前也是找到了这个方法,用批处理删除文件,可以删除正常后缀的文件,但删不掉带逗号的。最 ...

    那个贴子   能否发下链接

网友(2021-08-25):
    PCB 文件没关闭时,这个文件夹 以及allegro.jrl都是被占用的状态,所以删不掉

网友(2022-08-04):
    楼主,最后是怎么删除.1.2这种文件的,用的什么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