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电感器

楼主(2021-05-08):
深度解析电感器

EDA365原创     作者:巢影字幕组

       简介:电感器(英语:Inductor,又称:扼流器、电抗器)是一种电路元件,会因为通过的电流的改变而产生电动势,从而抵抗电流的改变。最原始的电感器是1831年英国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的铁芯线圈。电感器的结构类似于变压器,但只有一个绕组,一般由骨架、绕组、屏蔽罩、封装材料、磁心或铁心等组成。如果电感器在没有电流通过的状态下,电路接通时它将试图阻碍电流流过它;如果电感器在有电流通过的状态下,电路断开时它将试图维持电流不变。

       电感器由环绕在磁性材料的线圈组成,电流穿过电感器的同时会创造磁场,磁场不喜欢被变。因此,电感器是这样一种元件,它会阻止流经它的电流发生变化;如果流经电感器的电流值是常数电感器将会感觉很“舒服”,不会创造出额外的力施加在流经它的带电粒子上面在这种情况下,电感器表现的像正常的导线。

       但是,如果我们试着阻断电流流经电感器,电感器会创造出一种力来维持电流流过电感器的现状,如果一个电感器自己首尾相连,电路没有其他任何电阻,理论上电流可以永远流通而不衰退;但是,除非我们用超导体,任何导线本身都有电阻,这会导致最终电流会衰减为零,电路中的电阻越大,电流衰减的越快;但是,电感器的电感越大,电流却会衰减的越慢,一旦电流衰减到零,电感器会尝试维持电流为零的现状;这是因为,电感器总是尝试
阻住流经自己的电流发生变化;因此,当我们把电感器接到一个电路中去刚开始,电感器会地产生一个力,这种力会阻止电流增加;但是,电流会缓慢增加,电感器的电感越大电流增加的就会越慢,电流停止增加并且达到一个稳定的数值时,电感器会再次觉得“舒服”,产生的力也会消失;但是,当我们想关闭流经电感器的电流时,电感器会创造出那种力以此来维持电流稳定在新的数值,如果我们把电感器接到一个电阻上,穿过电阻的电压是电流乘以电阻电感器会阻止流经它的电流,发生瞬时的改变。

       因此,在我们刚刚关闭开关之后,流经电感器的电流会跟没有关闭开关之前的电流完全相等;不管电阻的数值是多大,如果电阻的数值超级大,那么电流乘以电阻就会超级大;因此,电感器能创造出超高的电压,至少能维持很短的时间;由于流过电感器的电流不能发生瞬时的改变,当我们试着把电感器从电路中断开时,我们需要为电感器的电流提供一条放电路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电感器会自己尝试放电;例如,通过空气,通过开关或者通过其他本不应该导电的元件,这样一来会创造出很高的电压,对电路造成巨大的破坏,电感器创造高电压的能力,使他们在电源设计中非常管用;但是这样的能力也是双刃剑,这让我们在关闭电感器的时候要格外小心,一定要提供放电通道才可以关闭电感器。只有牢记安全隐患,才能更好的利用其强大的能力。

出品|EDA365
作者|巢影字幕组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