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阵列天线抑制欺骗式导航干扰信号方法研究

楼主(2021-05-08):
摘要:针对欺骗式干扰影响飞行器卫星导航信号后引起的定位测姿错误问题,提出了一种适用于飞行器导航的基于阵列天线的欺骗式干扰检测和消除方法.使用接收阵列天线的载波相位双差测量值作为干扰检测依据,通过载波相位单差测量方程求出干扰信号的方向矢量,给出了提高干扰方向测量精度的方法,并使用其正交向量在干扰方向形成零陷,同时通过调整波束指向,在待测信号方向形成阵列增益,以达到抗干扰和增强导航信号的目的.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对导航信号中的欺骗式干扰信号进行有效的识别和消除,适用于复杂环境下的飞行器导航.

关键词:导航;欺骗式干扰;波束形成;阵列天线;载波相位

      卫星导航系统是飞行器导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伪距或者载波相位的测量实现对接收机位置的确定.在飞行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空间中存在对导航信号的人为干扰,很容易导致飞行器导航系统的失效.就种类而言,主要是压制式干扰和欺骗式干扰,压制式干扰采用大功率信号在卫星导航信号有效频带内进行干扰,使接收机无法进行定位.针对此种干扰,基于自适应调零天线的空域滤波算法可以有效消除其影响.欺骗式干扰由干扰机自身产生虚假卫星导航信号,或者由干扰机转发真实的卫星导航信号,进而导致接收机通过伪距或载波相位得到的测距信息错误,从而导致错误的定位结果.欺骗式干扰的发射功率很低,信号强度只需要比正常卫星导航信号稍高,就可以使接收机在解扩过程中只对欺骗信号进行捕获跟踪.在干扰效果上看,欺骗式干扰的干扰效果要比压制式干扰好.

网友:
    卫星导航系统是飞行器导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