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激和反激的区别主要在哪?

楼主(2021-05-08):
正激和反激的区别主要在哪?

网友:
正激式开关电源是电源开关管导通的时候,电源向负责提供功率输出,而关断的时候没有功率输出。反激式开关电源正好相反,电源开关管导通时只向变压器存储能量,没有给负载提供功率输出,仅在电源开关管关断时才向负载提供输出。正激式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取整流输出电压的平均值,反激式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取整流输出电压的半波平均值,两种电压输出的相位正好相反。

网友:
原理不同:1、正激式开关电源是指使用正激高频变压器隔离耦合能量的开关电源,与之对应的有反激式开关电源。正激具体所指当开关管接通时,输出变压器充当介质直接耦合磁场能量,电能转化为磁能,磁能又转化为电能,输入输出同时进行。

网友:
正激式开关电源优点: 功率比反激式开关电源大,输出变压器利用率高,适用于100W-300W的开关电源。
反击式开关电源优点:元器件少,电路简单,成本低,体积小,可同时输出多路互相隔离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