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的工艺流程是怎样的?

楼主(2021-05-08):
SMT的工艺流程是怎样的?

网友:
SMT的工艺流程按顺序是: 烘烤PCB,传输PCB,印刷锡膏,锡膏检测,高速机贴较小元器件,多功能机贴较大的元器件,炉前检测,过回流焊,炉后AOI,目检。如果在检测环节发现不良,就要进行维修或退回到上一环节

网友:
一、SMT工艺流程------单面组装工艺
来料检测 --> 丝印焊膏(点贴片胶)--> 贴片 --> 烘干(固化) --> 回流焊接 --> 清洗 --> 检测 --> 返修
二、SMT工艺流程------单面混装工艺
来料检测 --> PCB的A面丝印焊膏(点贴片胶)--> 贴片 --> 烘干(固化)--> 回流焊接 --> 清洗 --> 插件 --> 波峰焊 --> 清洗 -->检测 --> 返修

网友:
送板机 → 印刷机 → 点胶机→高速机→泛用机→REFLOW <背板>→收板机<正板> →送板机→印刷机→高速机 →泛用机→REFLOW→收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