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安装了Sigrity2021,没有找到SystemSI

楼主(2021-05-08):
安装了Sigrity2021,没有找到SystemSI,难道是和谐的原因吗?请问童学们有没有这个情况?本人采用了阿里狗安装

网友A:
移到了ALLEGRO 17.4的最新HOTFIX里,所以你的装17.4(最新HOTFIX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到了ALLEGRO 17.4的最新HOTFIX里,所以你的装17.4(最新HOTFIX版)

确实在SPB17.4里,谢谢!
Sigrity Aurora 17.4
Sigrity SystemPI 17.4
Sigrity SystemSI 17.4
Sigrity Topology Explorer 17.4

网友:
最新的Hotfix放到了SPB17.4里面

网友(2021-06-14):
引用 楼主:
确实在SPB17.4里,谢谢!
Sigrity Aurora 17.4
Sigrity SystemPI 17.4

我sigrity2021装了,17.4也装了,没看到什么Sigrity SystemSI 17.4啊?

网友:
    刚好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1-08-15):
引用 网友A:
    移到了ALLEGRO 17.4的最新HOTFIX里,所以你的装17.4(最新HOTFIX版)

    allegro 17.2也可以通过打补丁解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