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捕捉被移动器件的1角

楼主(2021-05-08):
    pads怎么捕捉被移动器件的1角( H0 a- ~" v& Y% _

楼主:
    没有大神会吗?

网友:
    在设置里面设定

网友:
    首先,创建PCB封装时,(0,0)点要设置在1脚。然后在Tools--->Options--->Design--->Move preference中选择Move by Origin。

楼主:
    这个会了,首先在工具--->选项--->设计--->移动首选项中选择(按光标位置移动);然后在工具--->选项--->栅格和捕获--->对象捕获中选中管脚/过孔原点;设置好后就可以实现捕捉1角移动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