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装AD09出现这个对话框怎么办

楼主(2021-05-08):
第一次安装AD,请大家指导哈,谢谢!

楼主:

这个用不用管

网友:
  • 这些好像都不用管,当打上补丁并注册完 License,就一切都正常了。
      看看这个能否解决问题:

  • 另外的解答,参考一下这个链接: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d621e8da76ffad2865913fd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