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异常返回修正值

楼主(2021-05-08):
ARM异常返回修正值因异常类型不同而不同,这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a、异常处理完后,返回的地址是异常产生时执行指令的地址还是执行指令下一条指令的地址;
b、处理异常时,PC值是否已更新

1、Reset异常
复位异常不需要返回,所以在这不讨论

2、SWI、未定义指令异常
a、SWI、未定义指令异常是由执行该指令时产生的异常,所以,当异常发生时PC值并未更新。
b、链接寄存器LR保存取指的前一条指令,即LR=PC-4,此时PC-4指向执行指令的下1条指令
c、返回时,SWI、未定义指令均已执行完,应返回执行指令的下1条指令,即PC=LR

3、IRQ、FIQ异常
a、处理器处理完当前执行指令后,再去查询IRQ、FIQ引脚是否有中断信号。如有中断信号且允许中断,则处理IRQ、FIQ中断异常。当处理处理IRQ、FIQ中断异常,PC值已更新,即PC指向当前执行指令的后3条指令。
b、链接寄存器LR保存取指的前一条指令,即LR=PC-4,此时PC-4指向执行指令的下2条指令
c、返回时,处理中断前的当前执行指令已被执行完,应返回执行指令的下1条指令,即PC=LR-4

4、预取指异常
a、预取指异常是在取值时出错,该指令标记为有问题指令,并在执行该指令时产生的异常。异常发生时,PC值未更新
b、链接寄存器LR保存取指的前一条指令,即LR=PC-4,此时PC-4指向执行指令的下1条指令
c、返回时,由于中断前的当前执行指令并未被正确执行需重新执行一次,所以应返回执行指令,即PC=LR-4

5、数据访问异常
a、数据访问异常发生在当前指令已执行当获取数据出错,此时PC已更新,即PC指向当前执行指令的后3条指令。
b、链接寄存器LR保存取指的前一条指令,即LR=PC-4,此时PC-4指向执行指令的下2条指令。
c、返回时,由于中断前的当前执行指令并未被正确执行需重新执行一次,所以应返回执行指令,即PC=LR-8

网友:
    不同的异常不同的处理结果

网友:
    学习了,情况不同,处理方式不同

网友:
    返修正值因异常类型得到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