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原点标识太小,不知道怎么放大?求教

楼主(2021-05-08):
PCB中原点标识太小,不知道怎么放大?求教

网友:
    无法放大吧?

网友:
    应该只能把界面放大,这个标识估计不行

网友:
将PCB放大就可以的,原点标识大小时固定的,但是将PCB界面放大会看的更加清楚

网友:
    在机械层加个大十字就可以看的清啦,想多大就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