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 异步电机仿真

楼主(2021-05-08):
有哪位大神知道simulink中,三相异步电机的电感电阻参数该怎么设置吗?是要自己算呢还是有什么软件可以计算呢?急求!!!!

网友A: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呢,在等大神中

网友:
    应该是软件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