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LINK 无法下载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1-05-08):
一、没有连接好STC-LINK

用户在下载程序的时候,确保要用STC-LINK来将电脑和开发板连接好,连接图如下

二、驱动安装问题的
在没有安装驱动的情况下,电脑是识别不出STC-LINK的。如果没有安装驱动,首先需要安装CP210驱动。(驱动链接在最下方,没有驱动的可以自行下载)用户根据具自己电脑的操作系统来选择安装版本。
1.       64位的电脑双击打开CP210xVCPInstaller_x64驱动,32位的电脑双击打开CP210xVCPInstaller_x86。点击下一步

2.       点击我接受这个协议,点击下一步。

3.       弹出驱动完成提示,即点击安装完成

三、USB供电问题
有一些用户在使用STC-LINK的时候,并不是直接使用电脑的USB口来进行下载的,而是从电脑USB口中接了一根延长线,然后再将STC-LINK接到延长线中下载。这会导致USB口对STC-LINK的供电不足,从而无法下载。使用以下办法,可以解决问题。

解决办法1:
1.     将STC-LINK,接入到电脑主机后面的USB接口下载程序。此方法可以解决供电不足问题。

解决办法2:
1.       准备STC-LINK,和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如下图所示,将电解电容的正极接到红色的 “+” 中;将负极接到黑色的 “-” 当中。

2.       焊接完成如下,解决供电不足问题

四、USB线问题
还有一些用户,安装了驱动,电脑也能识别STC-LINK,天问51的电源指示灯也是亮的,可就是怎么也下载不了程序。其原因是在与数据线的问题

在淘宝上很多商家卖的USB线非常便宜,几毛一根。其中的原因就是它偷工减料内部只有两根电源线,内部并没有传输数据的线。所以这种线只能拿来充电,并不能拿来传输数据。所以用户可以使用天问51官方提供的USB线,或者是自己手机原厂的数据线来下载,即可解决问题。

CP210 64位驱动: CP210xVCPInstaller_x64.zip
CP210 32位驱动: CP210xVCPInstaller_x86.zip

网友:
都在用JLINK

网友:
这个问题我同事经常遇到,就是没有安装驱动

网友:
谢谢楼主,很齐全
需要一个好的USB转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