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失调问题OP07C

楼主(2021-05-08):
    调试一个电流互感器放大电路,采用推荐的OP07C  运放,按图上的接线,发现无论2 3脚输入电压怎么变化 6脚基本不变 ,电压一直处于4.6V 状态。
已经尝试过的方案
 1 检查接线无误
 2  更换其他型号的运放,放大目的可以实现
    3  将OP07C其他脚悬空 。2 3脚接1K电阻,测试6脚输出为2V

问题1   OP07C 出了名的低失调运放,为什么 按3 去测试 有这么严重的失调现象
       2    为什么输入和输出没有放大关系了,输入信号悬空和输入信号饱和 输出均无反应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OP07系列的运放精度高,仿真理论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的哦

网友:
    总觉得这个电路有问题。楼主这电路从哪里抄来的?
OP07内部电路中,输入级是NPN三极管,意味着2、3脚的静态直流电压至少大于0.7V,运放才能处于正常负反馈放大状态。
    所以楼主这个电路使运放可能处于削顶或透底状态中,——输出电压要么处于上轨(接近5V)、要么处于下轨(接近0V)。
整改方案:
1、采用+/-5V的双电源供电。那么2、3脚的静态直流电压肯定可以远大于负电源,运放才能处于正常负反馈放大状态。
2、采用有源的精密整流电路,以消除无源桥式整流电路的导通电压不为零带来的误差。

网友:
    从电路看,有两个疑点:
    1、属于深度反馈电路,增益达到30,0.15v的输入将导致输出饱和。
    2、正极输入,接入那么大的电容目的(1000uf),电容有储能作用,容易引起电路不按照预想的目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