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元器件重叠不报错是为什么?

楼主(2021-05-08):
    AD中元器件重叠不报错是为什么?

网友:
    规则没开,TD把丝印重叠那些选项勾上

网友:
    首先在Design->Rules>Placement->ComponentClearance 确认一下是否设置了零件间距规则,如果设置了,那么就到Tools->Design Rule Checker -> Placement-> Component Clearance ->勾选Online一项,即可。

网友:
    可以按快捷键dr进入规则设置界面检查一下这项规则的设置情况,如果是0就是可以重叠的

2、第二步按快捷键td检查这项Drc是否开启了

    开启了才会 进行检查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