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中a版和b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5-08):
请问Matlab中a版和b版有什么区别?& ^2 @8 j0 |/ W4 U4 W

网友:
听说A和B的区别就是一个是上半年更新的,一个是下半年更新了,用A和B区分而已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是对的,因为我也听人是这样说的

网友:
a是上半年发行的,b是下半年发行的。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