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824的串口收发数据异常,请大神帮忙……

楼主(2021-05-08):
    调试串口0收发数据,用调试助手发12345678,但接受到8个1,大神帮忙看一下!!

#include "LPC8x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UART_BPS        9600
    #define BUFFSIZE        64
#define tiME            (3.5*10)/UART_BPS
volatile  uint8_t UART0_GucRcvNew;
    uint8_t     UART0_GucRcvBuf[BUFFSIZE];
    uint8_t     UART0_GucRcvProcess[BUFFSIZE];
    uint32_t    Gul0Num;
uint32_t    Sen0Num;

void UARTInit (void)

        LPC_SWM->PINASSIGN[0] &= ~( 0xFFFF << 0 );
        LPC_SWM->PINASSIGN[0] |=  ( 4 << 0 );
        LPC_SWM->PINASSIGN[0] |=  ( 0 << 8 );

        LPC_SYSCON->UARTCLKDIV     = 1;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 << 14);

    LPC_USART0->BRG = SystEMCoreclock * LPC_SYSCON->SYSAHBCLKDIV /
                          (LPC_SYSCON->UARTCLKDIV * 16 * UART_BPS) - 1;
    LPC_USART0->CFG = (1 << 0) |
                          (1 << 2) |
                      (0 << 4) |
                          (0 << 6);

    LPC_USART0->INTENSET = (1 << 0);
        NVIC_EnableIRQ(UART0_IRQn);
              NVIC_SetPriority(UART0_IRQn,5);
}

void UART0_IRQHandler (void)
    {
        LPC_MRT->CHANNEL[0].INTVAL  = SystemCoreClock*TIME;
    LPC_MRT->CHANNEL[0].INTVAL |= 1UL << 31;
    if (LPC_USART0->STAT & 0x01)
    {
        UART0_GucRcvBuf[Gul0Num] = LPC_USART0->RXDATA;
                          Gul0Num++;
                          Sen0Num=Gul0Num;
                              LPC_MRT->CHANNEL[0].INTVAL  = SystemCoreClock*TIME;
                          LPC_MRT->CHANNEL[0].INTVAL |= 1UL << 31;

    void UART0SendByte (uint8_t ucData)
{
    while ((LPC_USART0->STAT & 0x04) == 0);
    LPC_USART0->TXDATA = ucData;
    while ((LPC_USART0->STAT & 0x08) == 0);

    void UART0SendString (uint8_t *pucData, uint32_t uiLen)

             uint32_t i;
         for(i=0;i<uiLen;i++)

                     UART0SendByte(*pucData);
            }
}

    void MRTInit (void)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 << 10);
    LPC_SYSCON->PRESETCTRL    &= ~(1 << 7);
        LPC_SYSCON->PRESETCTRL    |=  (1 << 7);
    LPC_MRT->CHANNEL[0].CTRL   = (1 << 0) | (1 << 1);
        NVIC_EnableIRQ(MRT_IRQn);
              NVIC_SetPriority(UART0_IRQn,4);

/*********************************************************************************************************
    ** Function name:       MRT_IRQHandler
** Descriptions:        MRTÖD¶Ï·tÎñoˉêy
    ** input parameters:    ÎT
    ** output parameters:   ÎT
** Returned value:      ÎT
*********************************************************************************************************/
void MRT_IRQHandler (void)
{
              uint32_t i;
        LPC_MRT->CHANNEL[0].STAT = (1 << 0);
              UART0_GucRcvNew=1;
    for(i=0;i<Gul0Num;i++)
                        {
                                UART0_GucRcvProcess=UART0_GucRcvBuf;
                        }
    Gul0Num=0;
        LPC_MRT->CHANNEL[0].INTVAL  = 0;
        LPC_MRT->CHANNEL[0].INTVAL |= 1UL << 31;                         关闭定时器

    int main (void)
    {
    SystemInit();
        UARTInit();
        MRTInit();
    //    GuiNum=0;
//          GucRcvNew=0;
    while (1)

                            if(UART0_GucRcvNew==1)

                                                             UART0_GucRcvNew=0;
                                             UART0SendString (UART0_GucRcvProcess,Sen0Num);
                                        }

网友:
    哇呜,程序都贴上来了哦……

网友:
    发的是0,收到的是8?感觉好像缺个啥东西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系统时钟,感觉是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