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信号发生器和调整信号发生器的灵敏度

楼主(2021-05-08):
在这篇文章中,小编将对信号发生器在灵敏度调节方面的应用予以介绍,并告诉大家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信号发生器,在文章最后还将对脉冲信号发生器加以简单介绍。如果你对本文内容具有兴趣,不妨继续往下阅读哦。

一、信号发生器在灵敏度方面的应用

电台和对讲机的灵敏度可以由信号发生器来进行调节,调节的基本原理是最小化收发器接收通道中的滤波槽对有用信号传输的衰减,从而使对讲机具有更高的灵敏度。通常情况下,业余电台改频改造和自制电台中会更多的采用这种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信号发生器的作用便是模拟空中信号。考虑一种情况,那便是对讲机本身具有接收到的信号强度S表或测试点,则可以使用信号发生器输入一个信号,使机器信号表指示约30%的强度(很容易看到调整的效果),然后根据对讲机维护手册中的说明来进行合适的调整。如果在调整过程中信号表已满,则可以减小信号发生器的信号幅度。通常,为了确保整个频带的灵敏度,为取其平均值,有必要使用目标频带的高端、端和中心的多个频率点作为“统调”的参考点。如果对讲机没有信号强度指示反馈的功能,那么我们就只能在低信噪比状态下的情况下采用监视信噪比的改善和劣化来对接收器进行一步步的调整。不论是对讲机,还是收音机,抑或是电视机,信号发生器都可以通过能产生相同类型的信号对它们的灵敏度进行调节。通过小编的介绍,不知道大家学会了这个方法没有。

二、信号发生器选择四要素

1. 满足应用所需的信号类型和功能

根据实践经验可以知道,矢量信号源更适合于对数字信号加以测试;而普通函数发生器往往在两个方面应用较多,一是基础电路实验当中,二是用于修理普通电器;而高频信号发生器通常应用于那些对灵敏度要求较高的应用当中。

2. 满足应用所需的频率范围和输出幅度范围

为满足实际使用的需要,选择信号发生器,主要需要对信号发生器的三方面进行考量:一是它的频率覆盖范围,二是它的调制模式,三是它的信号输出幅度。

3. 价格在预算之内

在选择信号发生器的时候,价格是必须要纳入考虑的因素。通常情况下,高档的信号发生器,它的性能同低档信号发生器而言,具备很大的提升。但是,高档的信号发生器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更高的价格。如果你的应用场景对性能没有特别高的要求,选择低档信号发生器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的应用场景对性能要求较高,但是您的资金不足,可以考虑租赁。

4. 靠谱的售后保障

信号发生器已经算是价格比较高的电子设备之一,所以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信号发生器的故障维修问题,也就是必须要考虑到售后保障。如果没有可靠的售后保障,那么当信号发生器发生故障时,我们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冤枉钱。

三、脉冲信号发生器

产生宽度、幅度和重复频率可调的矩形脉冲的发生器,可用以测试线性系统的瞬态响应,或用模拟信号来测试雷达、多路通信和其他脉冲数字系统的性能。脉冲发生器主要由主控振荡器、延时级、脉冲形成级、输出级和衰减器等组成。主控振荡器通常为多谐振荡器之类的电路,除能自激振荡外,主要按触发方式工作。通常在外加触发信号之后首先输出一个前置触发脉冲,以便提前触发示波器等观测仪器,然后再经过一段可调节的延迟时间才输出主信号脉冲,其宽度可以调节。有的能输出成对的主脉冲,有的能分两路分别输出不同延迟的主脉冲。

网友:
选择信号发生器和调整信号发生器的灵敏度

网友:
矢量信号源更适合于对数字信号加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