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发生器原理_脉冲信号发生器应用领域

楼主(2021-05-08):
脉冲信号发生器原理

脉冲信号发生器是信号发生器的一种。信号发生器按信号源有很多种分类方法,其中一种方法可分为混和信号源和逻辑信号源两种。其中混和信号源主要输出模拟波形;逻辑信号源输出数字码形。混和信号源又可分为函数信号发生器和任意波形/函数发生器,其中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出标准波形,如正弦波、方波等,任意波/函数发生器输出用户自定义的任意波形;逻辑信号发生器又可分为脉冲信号发生器和码型发生器,其中脉冲信号发生器驱动较小个数的的方波或脉冲波输出,码型发生器生成许多通道的数字码型。如泰克生产的AFG3000系列就包括函数信号发生器、任意波形/函数信号发生器、脉冲信号发生器的功能。另外,信号源还可以按照输出信号的类型分类,如射频信号发生器、扫描信号发生器、频率合成器、噪声信号发生器、脉冲信号发生器等等。信号源也可以按照使用频段分类,不同频段的信号源对应不同应用领域。

单脉冲和双脉冲波形如图1所示。

级与下一级隔开,避免下一级对主振级的影响,提高频率的稳定度。脉宽形成级一般由单稳态触发器和相减电路组成,形成脉冲宽度可调的脉冲信号。放大整形级是利用几级电流开关电路对脉冲信号进行限幅放大,以改善波形和满足输出级的激励需要。输出级满足脉脉冲信号发生器的种类繁多,性能各异,但内部基本电路应包括图2所示的几个部分。

主振级一般由无稳态电路组成,产生重复频率可调的周期性信号。隔离级由电流开关组成,它把主振冲信号输出幅度的要求,使脉冲信号发生器具有一定带负载能力。通过衰减器使输出的脉冲信号幅度可调。

脉冲信号发生器应用领域

脉冲信号发生器适用于电力负荷控制(管理)终端的检测,主要使用单位是各省市电力试验研究院(中试所)、计生产研究部门(生产厂)、电力表计使用验收部门(供电公司)等。

网友:
脉冲信号发生器应用领域

网友:
脉宽形成级一般由单稳态触发器和相减电路组成,形成脉冲宽度可调的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