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手工焊接常见错误操作有哪些?

楼主(2021-05-08):
  SMT手工焊接常见错误操作有哪些?

  一般的SMT贴片加工厂都拥有手工焊接线,针对一些异形件及其他的物料焊接,用于手工焊接流程中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SMT手工焊接常见错误操作有哪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下:

  1、焊接员用力过大,不但对热传导没有任何帮助,还造成烙铁头氧化,产生回痕,使焊盘翘起。
  2、烙铁头的尺寸、形状、长度不符合焊接要求,影响热容量,进而影响接触面积。
  3、焊接时由于温度过高和时间过长,使助焊剂失效,增加金属间化合物的厚度。
  4、锡丝放置位置不正确,不能形成热桥,导致加工焊料的传输不能有效传递热量。
  5、助焊剂使用量不合适,使用过多的助焊剂会引发腐蚀和电迁移。
  6、不必要的修饰和返工,会增加金属间化合物,影响焊点强度。
  7、转移焊接手法会使助焊剂提前挥发掉,不能用在通孔元件的焊接中。转移焊接手法是指先用烙铁头在焊锡丝上熔一点焊锡,然后再用烙铁头焊接的方法。因为烙铁头的温度很高,熔锡时会使焊锡丝中的助焊剂在焊接前就提前挥发掉,焊接时因起不到助焊作用而影响焊点质量。

  以上便是SMT手工焊接常见的错误操作,你都掌握了吗?

网友:
SMT手工焊接常见错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