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想自己做一个无线接收模块 准备利用atmega16芯片 但我之前没做过无线接收...

楼主(2021-05-08):
我现在想自己做一个无线接收模块 准备利用atmega16芯片   但我之前没做过无线接收 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做。主要实现的功能是利用遥控器上面的两个按键 来控制马达的正反转,,求哪为高手给个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
你可以在淘宝上买个模块啊,自己做的话效果没那么好。

网友:
嗯,买个模块吧,送的有程序,自己移植就行了

网友:
反正就是买吧

网友: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 很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