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 卡86%

楼主(2021-05-09):
    各位大佬 有没有碰到过卡86%的情况 直接卡崩了

网友:
    具体一点 什么情况

网友:
    软件估计出问题了,重安下

网友:
    可能是数据异常问题,需要处理下数据

网友:
    重新开一下

网友:
    是安装的时候卡86%?有可能是Java兼容的问题。我之前公司电脑安装遇到过,SAP会调用Java,Xpedition安装的时候也会调用Java,两个Java版本不同,Xpedition安装会卡住,后台进程结束掉一个Jav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