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助:ADS channel sim设置了参数扫描,如何只显示其中一个参数的结果

楼主(2021-05-10):
大家好,我在做channel sim时,设置了参数扫描,如下图。扫描参数sw,不同的sw对应不同的FFE和PVT值。用probe看眼图时(density),会在一张图中把所有的参数对应的眼图都叠加。我想一张图只显示一个参数对应的眼图,请问需要怎么实现?

网友A:
    你想要分开显示?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分开显示?是这个意思?

    是的,分开显示

网友(2021-08-27):
    試試看變數後面帶[0]。例如變數設為SW,改成SW[0]。[]裡面的數可以理解為第幾個0,ADS index起始數字為0,所以數字0也謂第1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