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电路名词解释总结

楼主(2021-05-10):
模拟信号: 随时间做连续变化的信号。

数字信号: 不随时间做连续变化的信号,信号数值的大小和增减可采用数字形式。

门电路: 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之间存在一定逻辑关系的开关电路。

“与”逻辑: 当决定一件事情的各种条件全部具备后,这件事才能发生的逻辑关系。

“或”逻辑: 在决定一件事情的几个条件中,只要有一个或几个具备,事情就会发生的逻辑关系。

“非”逻辑: 结果和条件处于相反状态的逻辑关系。

组合逻辑电路: 输出状态只决定于同一时刻各输入变量的组合,与先前状态无关的逻辑电路。

时序逻辑电路: 具有存储逻辑功能的电路。

双稳态触发器:具有两个稳定状态的触发器。

单稳态触发器: 具有一个稳定状态和维持一定时间的暂稳状态的触发器。

无稳态触发器:没有稳定状态,电路在“ 0 ”和“ 1 ”之间不断变化,可输出连续方波的电路。又称多谐振荡器。

寄存器: 用来存放数码或运算结果的逻辑部件。

译码器: 将输入的二进制代码“翻译”成相对应的输出信号的电路。

编码器: 将被控对象或信号用特定的二进制代码来表示的电路。

脉冲宽度: 从脉冲前沿的 0.5 到脉冲后沿的 0.5 所需时间,也称脉冲持续时间。

脉冲幅度: 脉冲信号 ( 电压或电流 ) 变化的最大值。

脉冲周期: 周期性脉冲前、后两次出现脉冲的时间间隔。

脉冲前沿: 从脉冲幅度的 0.1 倍上升至 0.9 倍所需的时间,也称脉冲上升时间或上升沿。

脉冲后沿: 从脉冲幅度的 0.9 倍下降到 0.1 倍所需时间,也称脉冲下降时间或下降沿。

正脉冲: 脉冲跃变后的值比初始值高,即幅度 A > 0 的脉冲。

负脉冲: 脉冲跃变后的值比初始值低,即幅度 A < 0 的脉冲。

网友:
关于数字电路名词解释

网友:
数字电路又可称为逻辑电路,通过与(&),或(>=1),非(o),异或(=1),同或(=)等门电路来实现逻辑。

网友:
数字信号: 不随时间做连续变化的信号,信号数值的大小和增减可采用数字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