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推荐一下matlab的哪个版本最好用?感觉自己用的这个不好用

楼主(2021-05-10):
哪位大神推荐一下matlab的哪个版本最好用?感觉自己用的这个不好用

网友A:
应该是版本越新,功能越多,越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版本越新,功能越多,越好用

看到了,就想吐槽一下,新版本不一定好用,因为稳定性不是怎么好

网友:
    搜索到这个问题的各位,建议不要使用14b之前的版本,能用最新版就用最新版,即时与你看的书、教程的版本不一样也没有太大关系。
    记得 matlab的安装不用安装全部工具箱,选择几个你需要的工具箱就行了,并不会占用太多的空间,一般来说,几个常用的工具箱,10G左右的空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