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mum Neck Length

楼主(2021-05-10):
Maximum Neck Length设置了200MIL,16.3未报错,16.6报错,是16.6BUG?

网友A:
你设置的最大瓶颈线宽的长度是200mil,而实际走线的这个线宽的长度是1287.31mil,远远超过了你设置的值了,肯定报错啦!将设置的值改大些或将这个线宽的走线长度缩短到设置值范围内就可以了!要学会根据报错信息解决问题,allegro的所有DRC报错都会提示详细的报错内容的,根据报错提示解决问题必须得会,不然会学得很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的最大瓶颈线宽的长度是200mil,而实际走线的这个线宽的长度是1287.31mil,远远超过了你设置的值了, ...

不是的,看图片实际测量是未超过的,16.3没报错,16.6更新DRC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看图片实际测量是未超过的,16.3没报错,16.6更新DRC出来的

既然软件提示显示的是1287.31mil就绝对是1287.31mil不会错的,错的在于你,你测量的137.18mil只是中间一小段长度而已,右边的你没算,要总的加起来,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软件提示显示的是1287.31mil就绝对是1287.31mil不会错的,错的在于你,你测量的137.18mil只是中间一 ...

原先猜的和你一样,但不是,同一网络右边的线段是有报错,报的值不一样。而16.3报错就是同一网络小段和DRC相同

楼主:
16.3的线长和DRC相同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只是需要一小段用到200的话,设置个区域框内200mil应该就能解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