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由绘图界面直接进入设置快捷键界面???

楼主(2021-05-10):
怎么由绘图界面直接进入设置快捷键界面???$ B" W# Q1 ]6 Y5 l* F

网友:
好像是ctrl+G吧

网友:
    这个要看你要用哪个功能吧

网友:
    把常用的快捷键记住,想进哪个用哪个

网友:
    在点击你要设置的功能之前,按住ctrl再点击你要设置的功能,即可进入设置快捷键的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