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重叠线 怎样通过软件检查出错

楼主(2021-05-10):
画好的PCB板,怎样通过错误检测,检查出有无不同网络短路的现象,谢谢。5 A3 o+ P+ u% H

网友:
    工具-验证设计-连接性

网友:
    还是要通过设置规则,把值设置很小,再执行安全距离检测,短路就报错

网友:
    同网络就查不出来,不同网络的交叉、重叠可以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