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掌握数制和码制?

楼主(2021-05-10):
如何掌握数制和码制?

网友:
    不同的数码既可以用来表示不同数量的大小,又可以用来表示不同的事物

网友:
    在用数码表示数量的大小时,采用的各种计数进位制规则称为数制。常用的数制有十进制、二进制,八进制和十六进制几种。
    由于数字电路的基本运算都采用二进制运算,所以需要掌握二进制数的符号在数字电路中的表示方法,原码、反码和补码的概念,以及采用补码进行带符号数加法运算的原理。
在用数码表示不同的事物时,这些数码已没有数量大小的含义,所以将它们称为代码
    十进制代码,格雷码、ASCII码是几种常见的通用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