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表面做EDS分析,Ni比Au比例问题

楼主(2021-05-10):
焊盘表面做EDS分析,Ni比Au比例还要高,这种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

网友A:
    有磷没有?化学镍金,金层比较薄。如果可焊性没有问题,可以接受。可以做个横剖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磷没有?化学镍金,金层比较薄。如果可焊性没有问题,可以接受。可以做个横剖切看看

有磷的,现在就是可焊性有问题,焊盘表面不爬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