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M中过孔到线距离

楼主(2021-05-10):
如图所示,用DFM分析PCB板,提示过孔到线的距离只有6mil 但是我在实际PCB中看到距离都是8mil以上,找不到距离6mil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via孔,看看外径和内径的差值是不是12mil

网友:
    看一下你的VIA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