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DSP2812如何通过串口更新程序?

楼主(2021-05-10):
求问,DSP2812如何通过串口更新程序?

网友A:
    C2Prog  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Prog  不行吗

    不是直接通过电脑烧录,而是电脑-->CPU-->DSP的方式,通信方式是SCI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直接通过电脑烧录,而是电脑-->CPU-->DSP的方式,通信方式是SCI

那你去研究一下烧写的SCI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