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运放电路的小问题

楼主(2021-05-10):
用运放做了一个测光电路,电源由一个安卓主板提供,这个主板上还接了其它外设。现在情况是别的外设不工作时候测光正常,别的外设工作时候测光值就会变高,正常0V的输出值会升高0.06V,请问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

厂家推荐用的这个图,里边的计算还是看不懂的,振铃那个是和电源供电有关吗?需要用示波器测试振铃频率吗?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警告一下,今天不好好修改一下问题说明清楚,而是简单地从别处复制粘贴混分数的话。我可要删帖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警告一下,今天不好好修改一下问题说明清楚,而是简单地从别处复制粘贴混分数的话。我可要删帖了哦?

改了改了,你看行吗?

网友B:
    另外一个体积更小的主板有没有这个问题吗?你觉得是不是电源的干扰造成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个体积更小的主板有没有这个问题吗?你觉得是不是电源的干扰造成的呢?

    对,要看一下是否电源干扰。
另外,也要看一下测试探头的接地夹是否离运放本身的DGND脚足够近。——如果外设功率较大,则PCB地线上电流很大,PCB上不同接地点之间电压差就不是真正的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