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块主板上的2个485互连出问题

楼主(2021-05-10):
请教个问题,同一块PC主板上的2路485,做成自动收发且都是隔离的,用串口调试软件,处于打开状态,其中一个485还没发送任何数据,另一个485就收到数据了,什么原因?百思不得其解?只有这块板子有这个问题。
求大侠支招。

网友:
    其他同样的板子没有问题吗?

网友A:
    485 在没有任何一个节点发送数据的时候, 比较容易出现误数据, 可以通过总线加上下拉电阻来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5 在没有任何一个节点发送数据的时候, 比较容易出现误数据, 可以通过总线加上下拉电阻来改善

是的,加上下拉电阻是可以很好的解决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