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使用天问Block编译STC16代码的时候,出现无法编译的情况该怎么办?

楼主(2021-05-10):
1.    安装Keil5

没有Keil5的请先安装Keil5:https://pan.baidu.com/s/1Ibb9D_-xVujrOTGmSgfmdQ
提取码:Twen
文件路径:天问51/5-工具软件/编程软件/Keil/C251

2.    右键Keil5,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3.    左上角点击File,选择LicenseManagement

4.    复制这一串CID码

5.    在本贴的附件中下载注册机运行,出现如下图界面。将复制的CID码,粘贴到当中;在中选择C251;点击中的Generate;复制中生成的序列号。

6.    将复制的序列号粘贴到当中;然后点击的ADD LIC;然后中就会显示黑色字体,表示破解成功。(如果显示红色字体,请返回到第五步,重新操作一遍)

7.    右键,打开Keil5的文件安装位置

8.    返回到最外层的文件夹,找到TOOLS.INI文件,将其复制

9.    打开天问Block的文件位置

10.    将复制的文件粘贴到其中,选择替换文件,即破解完成。

工具:

网友:
这个注册很详细。现在用的都是KEIL4

网友:
最好装在C盘,有时会和别的路径有冲突,我怕麻烦就装在C盘,

网友A:
单片机用的都是KE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用的都是KEIL

是的,现在单片机用处很广,主要用在消费类的产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