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应遵循哪些设计原则?

楼主(2021-05-10):
PCB电路板应遵循哪些设计原则?

网友:
地线设计
在电子设备中,接地是控制干扰的重要方法。如能将接地和屏蔽正确结合起来使用,可解决大部分干扰问题。在地线设计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正确选择单点接地与多点接地;
(2)将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分开;
(3)尽量加粗接地线;
(4)将接地线构成闭环路。

网友:
    印制电路板的尺寸与器件的配置
    在器件布置方面与其它逻辑电路一样,应把相互有关的器件尽量放得靠近些,这样可以获得较好的抗噪声效果。易产生噪声的器件、小电流电路、大电流电路等应尽量远离逻辑电路。

网友:
    电磁兼容性设计
    电磁兼容性设计的目的是使电子设备既能抑制各种外来的干扰,使电子设备在特定的电磁环境中能够正常工作,同时又能减少电子设备本身对其它电子设备的电磁干扰。
(1)选择合理的导线宽度
印制导线的电感量与其长度成正比,与其宽度成反比,因而短而精的导线对抑制干扰是有利的。
(2)采用正确的布线策略
    采用平等走线可以减少导线电感,但导线之间的互感和分布电容增加;如果布局允许,最好采用井字形网状布线结构。
(3)抑制反射干扰
为了抑制出现在印制线条终端的反射干扰,除了特殊需要之外,应尽可能缩短印制线的长度和采用慢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