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怎么让有些网络不检查开路情况?

楼主(2021-05-10):
AD里面想让几个开路的网络不检查DRC,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好像可以通过添加规则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感觉AD越来越陌生了

    xya

网友:
按快捷键dr进入设置规则界面,在un-Rout选项中新建规则,然后选择不想检查开路的选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AD越来越陌生了

    个人感觉AD新的版本在模仿allegro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