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芯片的射频发射端到天线的反馈点这段传输线是不是足够短的时候就可以不用考虑阻...

楼主(2021-05-10):
芯片射频发射端到天线的反馈点这段传输线是不是足够短的时候就可以不用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似乎听谁说过。多短算短,
比如2.4G

网友:
越短越好,但是具体多短,就不晓得了,貌似和波长啥的有关

网友:
个人感觉是不是线长必须小于波长  即 (3*10^8)/f

网友:
太长,比如对于2.4G来说话,12.5cm这么长的传输线是必须要做阻抗匹配的。好像听谁说是是小于四分之一波长,还是觉得长,也找不到个具体说法

网友:
大部分消费类电子产品射频芯片到天线之间距离很短,可能2.45GHz频率工作,在10mm之内,而且在这10mm之内分布了四个调匹配的器件CCLC,这10mm电路阻抗完全由CCLC决定,而不是微带线宽度决定——除非微带线宽度极细至2mil。

这种情况下,是没必要控制微带线线宽的了:大致等于CCLC器件本体宽度就行了。

网友(2021-06-13):
做过5.G的功放,不管再短感觉还是需要使用9000软件去算一下线宽的,不管你多低多短...
一般来说很短的线的,不是很高的频率(2G)对阻抗匹配要求不是特别严格的话(1cm以内),基本都是靠几个电阻电感电容来控制阻抗的,对宽度没有太高的要求,如果是高频5G这种,还是根据软件的提示的线宽去布线的好、